为什么复制出来的cline,移动到其他的pin上后,显示未连接?

楼主(2013-07-02):
为什么复制出来的cline,移动到其他的pin上后,显示未连接?难道一样的cline,我非得一个一个引脚的拉出来才能引出吗?

网友:
copy的cline应该是有网络属性在里面

网友:
你肯定是没有放置到管脚中心,复制的时候要选中线的末端才可以

网友:
有選擇複製的定位點嗎?
看起來似乎沒有的樣子,
作法:Copy -> Clines ->右鍵 Snap pick to -> Via or ...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技巧不错

网友:
可能是复制的时候附带了属性   复制时把属性选项的勾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