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变大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设计了一个电路,USB5V供电进电源芯片转换成3.3V输出,(芯片是固定3.3V输出,不需电阻调节输出),

3.3V给SRAM供电,测量发现电压升值4.1V,

    求解啊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怎么分析?

给不了图啊,电脑加密断外网了

    电源芯片是LM1117,3.3V固定输出的

网友:
    是不是3.3V输出后端与5V网络有间接连接,需要你检查下原理图和PCB,有些该nop的是不是都nop了

网友:
    越封闭公司 越没水平

    基本上保密的东西,网上一大把,呵呵

网友B:
    如果是LDO输出应该不会出现此情况,原理其实分析不过去,但是我也确实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由于负载没有正常的工作导致的,但是原因还没有分析,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DO输出应该不会出现此情况,原理其实分析不过去,但是我也确实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由于负载没有正常 ...

    恩,收到

网友C:
    原理图不正确。

网友D:
    国产IC都是这样;更换一个就好。
我之前的公司做过电源芯片;说白了;买便宜的这种芯片’内部基本是采用分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IC都是这样;更换一个就好。
我之前的公司做过电源芯片;说白了;买便宜的这种芯片’内部基本是采用分 ...

    换了都一样哦,还是直接输出4V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不敢乱猜,会被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不正确。

我想办法贴个图上来

网友E:
    先确定负载电路是否正确,应该是超出了1117的额定负载导致输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负载电路是否正确,应该是超出了1117的额定负载导致输出不正常。

    用了2个1117并联输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