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十进制计数代码,请教大神是怎么实现计数的?

楼主(2013-07-02):
module bcd_counter(rst, clk, qout);
    input rst;
    input clk;
    output[7:0] qout;

    reg [3:0] low;
    reg [3:0] high;

    assign qout ={high,low};

    always @(posdge clk)
        if(rst)
            begin
                low <= 4'h0;
                high <= 4'h0;
            end
        else
            begin
                case(low)
                0,1,2,3,4,5,6,7,8:
                    low <= low+4'h1;
                9:
                    begin
                        low <= 4'h0;
                        case(high)
                            0,1,2,3,4,5,6,7,8:
                                high <= high+4'h1;
                            9:
                                high <= 0;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end module

楼主:
我怎么看都是: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10 20 30 40.。。。。。。请大神指点

网友A:
case(low)
          0,1,2,3,4,5,6,7,8:  low <= low+4'h1;
          9: begin
              low <= 4'h0;
               case(high)
                          0,1,2,3,4,5,6,7,8:high <= high+4'h1;
                          9:high <= 0;
               endcase
               end
endcase

应该这样看,现在看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low)
          0,1,2,3,4,5,6,7,8:  low

谢谢,后来看是看明白了,但是还是有个疑问,09 19 29.。。。。这几个数有吗?他用到的是非阻塞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看是看明白了,但是还是有个疑问,09 19 29.。。。。这几个数有吗?他用到的是非阻塞赋值

00-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99

谢啦!我终于明白了!

网友:
这种写法跟写C语言一样了,,这是设计电路,这样的写法实在不规范

网友:
个位可以弄成0-9计数,十位可以用各位等于9的时候做时钟时能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