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如图,为什么在移动电源/锂电池保护板中,用到两个8205A并联?看规格书,不同品牌的8205A,Id一般都在4-6A左右啊。就算电池输出2.5A,也足够了啊?
如果说是考虑到温度的话,根据下表可知:
假设输出2.5A@Vgs=4.5V,Rds=25mR,则Pd=2.5A*2.5A*0.025R=0.156W,Tup=Rja*Pd=83*0.156=12.94°,加上室温的话,应该也还能接受才对啊?

网友:
电芯的电压.3.0-4.2V,大部分时间是3.6V,温升,还有25毫欧是典型值,大部分都是偏上限的,所以,你就要并两个,还有一点,83°的温升,不是那样子计算的,1W能使6.5cm*cm   2盎司铜厚的铜箔温度上升到83°

网友:
受教了。
不过最后一句“1W能使6.5cm*cm   2盎司铜厚的铜箔温度上升到83°”有这么厉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