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有地磁传感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3-07-02):
1金币
急!!谁有地磁传感器的原理图?给个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是電子羅盤(eCompass)嗎?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两个地磁,只可惜我们只是用也没有原理图

网友(2015-06-05):
看你用哪家的?厂家会提供参考原理图的。

网友:
请百度关键词:电子罗盘。或者电子指南针。
如果要用你手上的芯片,请根据芯片的型号找PDF,PDF一般都会给出电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