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问题

楼主(2013-07-03):
请教各位大神,在六层板中,S-G-S-P-G-S 叠层。usb2.0 高速模式(480M)走在一 三层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L2保持完整性,不要被分割了,一般都OK

网友:
还需注意等长和阻抗控制90R

网友:
满足差分就没有问题

网友:
要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