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振信号频点为2064M,板子上其他射频信号在这个频点的功率都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7-03):
本振信号频点为2064M,板子上其他射频信号在这个频点的功率都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测量了下走线长度为775mil,没有达到成为天线的长度啊,会不会是对地有泄露造成的呢?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对地泄露呢?空气中测试的值都有-30dbm呢

网友:
板子上其他射频信号在这个频点的功率都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其他信号怎么又在这个频点呢?既然是其他信号又怎么是这个频点?是不是其他信号的谐波在2G左右这个频段?如果有那应该是你对这些信号进行了放大,但在电路上没有做好处理!

楼主:
就是那个频点的信号对外辐射比较大,空气中就很大

网友:
很正常啊,有传导辐射和耦合辐射,这个点上的功率肯定是大的,因为这个点就是辐射源。

楼主:
会不会已经超过了EMC的标准了啊?有没有一个标准值呢

网友(2018-12-12):
走线要匹配。
外部要加上屏蔽壳。

网友:
感觉RF很难,很想学点RF知识,不知道如何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