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手请进!单片机如何实现字符串输入输出??

楼主(2013-07-03):
单片机如何实现字符串输入输出??为什么我每次在键盘上连续按1、2、3,而输出却只显示“1”,怎么实现我输入123显示123??

网友(2013-08-14):
是什么键盘,自己的矩阵还是PS/2的,用什么显示的有,是1602还是LCD,还是点阵.1602,LCD是有字库的.写相应的值就有字符显示,点阵自己建了.可以用数组,可以用指针,也可以自己做函数来输出驱动.如果C语言不熟,还是多看看书.

网友:
楼主言不清,答者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2013-11-01):
字符串 你需要一个一个接收 然后 一个一个发送 存在数组或者指针里

网友:
楼主输出格式不对吧

网友: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这么问谁知道问题出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