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电源同时供电时,总电压为多少?如图所示:

楼主(2013-07-03):
VDDRTC的电压为多少?是BT1的电压还是VCC的电压?

网友A:
VDDRTC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减去DIODE的损耗.

网友:
两个电源供电时,VDDRTC=VBT1-VD7-VD8,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RTC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减去DIODE的损耗.

VCC不供电吗?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电池是纽扣电池吧?是可以充电的吧! 没有VCC的时候,VDDRTC的等于BAT1减去DIODE损耗.而当有VCC的时候,VDDRTC的电压等于充电电压减去DIODE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电池是纽扣电池吧?是可以充电的吧! 没有VCC的时候,VDDRTC的等于BAT1减去DIODE损耗.而当有VCC的 ...

电池是纽扣电池。
当VCC和纽扣电池都在时,纽扣电池不供电吗?

网友B: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仿真达人们丢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仿真达人们丢砖头。

非常感谢!能不能从理论上解释下,为什么是BT1,而不是VCC !

网友C:
    电压多少要看你选用的二极管,一般这种电路都是VCC有时,VCC供电,VCC无时,BAT供电,使时钟能不断电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多少要看你选用的二极管,一般这种电路都是VCC有时,VCC供电,VCC无时,BAT供电,使时钟能不断电的工作 ...

看哪个二极管?

网友B:
    如果VDDRTC后端不接负载,那么下面两个二极管相当于是短路的,所以测量出来肯定就是BT1了;
如果后端接有负载,负载大小不一样,那么VDDRTC大小也就不一样,负载越大,VDDRTC越接近B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VDDRTC后端不接负载,那么下面两个二极管相当于是短路的,所以测量出来肯定就是BT1了;
    如果后端接有负 ...

谢谢!
    为什么负载越大,电压值越等于BT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哪个二极管?

这三个二极管的管压降!负载的电流也会影响VCC端到BAT端的电压!不知道你输出电流需要多大,如果VCC供感觉电流也太小了!

网友D:
    首先不是纽扣电池,纽扣电池大多都是一次性的,还充电?
应该是锂电池,原因如下:
不充电:VDDRTC=BT1-2*DIODE
充电:  VDDRTC=VCC-V(R73)-2*DIODE
    首先BT1上的电压是变化的,由高到低,如果是锂电池,上升到4.2V就不会充电了。
R73既分压作用,又限流。调节充电器和电池压差,限流,限制充电电流过大,限流对二极管保护,一般二极管的Id都是500mA左右。
    R73=4.7K看,电流很小。
    二极管导通电压应该是0.2V的锗管,如果是0.7V,会大大浪费电压,过早让电池截止供电。
    充电时,VCC电流分流给BT1充电同时也分流VDDRTC工作。
R73出来电压和BT内部电压会有压差,有压差即可充电。

    呵呵 说的够详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是纽扣电池,纽扣电池大多都是一次性的,还充电?
应该是锂电池,原因如下:
不充电:VDDRTC=BT1-2 ...

非常感谢!
为什么不充电的时候,VDDRTC=BTI-2*DIODE,这时VCC不供电吗?

网友:
本人不同意楼上观点,如果VCC=5V,那应该都是0.7V的导通压降二极管,VRTC电压范围是电池电压减去二二极管导通电压和2.9V之间切换,充电的时候是2.9V,不充电的时候是电池电压减去二二极管导通电压1.4V.电池应该是锂电池,标称电压3.7V,充满电压4.2V.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用两个二极管?

网友:
补充一句:VRTC是UA级的电流,电压范围波动不应过大

网友:
这个是实时时钟的供电?电流不大吧应该   串两个二极管应该是降压吧  VCC输出电流一直是存在的应该,只是在存在压差时才会充电而已  你这个是不是用在车载里面的?车停时有可能Vcc不供电啊

网友E:
纽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例如手机上面的就是,同时也可以使用大电容代替。当VCC在的时候,VCC给battery充电的同时,也给RTC供电,输出电压为VCC-3*VD,当VCC不在的时候,RTC由battery供电,电压为VBAT-2*VD,最上面的一个VD用来防止VBAT反灌会V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纽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例如手机上面的就是,同时也可以使用大电容代替。当VCC在的时候,VCC给battery充电的 ...

谢谢!当VCC在时,且电池已经充满了,这时候电池会不会供电?

网友E:
只有VCC掉电了之后才会由battery供电,所以这个电池在手机上称为backup电池。不知道楼主的这个电路具体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F:
这个不是双电源吧 ,VCC不接的时候,只有电池供电,电压就是BT1-2*DIODE,这里最重要的是负载电流,只有电池供电的时候,全部负载只由电池提供,VCC接上的时候可以提供的电流是(VCC-DIODE)/4.7 ma的电流,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VCC掉电了之后才会由battery供电,所以这个电池在手机上称为backup电池。不知道楼主的这个电路具体是用 ...

给ARM的RTC时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双电源吧 ,VCC不接的时候,只有电池供电,电压就是BT1-2*DIODE,这里最重要的是负载电流,只有电池 ...

谢谢!
VCC接上的时候,电池会不会给后级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VCC接上的时候,电池会不会给后级供电?

看RTC脚的电流需求,大于VCC提供的电流时,电池就需要提供了,这个可以去算算,一般设计的时候吧VCC的支路电流都会比RTC脚流入电流小,这样多余的电流不会流入电池,形成充电的现象(这电池本身应该是不能充电的),其实电池电量足够的话,VCC那块可以完全不需要的

网友(2013-08-15):
楼上一人正确   其他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