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GERBER遇到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03):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删除下图中default的重复路径,一排下来几十个都是default

网友: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过,您可以在\PADS Projects\Cam这个目录下看看。

网友:
没有Create吗?

楼主:
此版本是9.2版本,我在PADS Projects\Cam这个目录里把default这个文件夹删除掉还是没有用,路径依然存在

网友:
我的也是,不理它了。可能是软件和系统问题

网友:
软件重装下,软件其实有时候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真让人费解,我之前碰到做封装无法建类型,后来按照别人建议,换了个盘安装,就正常了
这应该算软件bug,只是不同人碰到的不同类型的bug

楼主:
9.2的版本也蛮高了,而且是正版软件,之前用2007都没这问题,难理解

网友:
点到你要删除的default ,这个页面右边有个listing打开这个,看一下你要删除的这个文件的路径,找到路径把这个文件删掉就可以了,保存一下,再次打开CAM就没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2007是试过删除路径就消失了,这个版本删除了路径还在

网友:
正版软件还存在这种问题呀,直接PADS售后的,

网友(2015-01-13):
    期待楼下的正解。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一直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一直无解!

我记得以前旧版本(忘记哪个版本了), 现 PADS 9.5 已经没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
    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法了:
在安装目录下,找到powerpcb.ini文件,用TXT文档打开,然后给[CAMDirExt]下面的不需要的路径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