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天线设计

楼主(2013-07-03):
该器件为微波同轴连接器,查看资料得知可进行line connection和desconnection的切换。
具体怎么理解,从图上看到天线端子经过滤波电路连到该器件。
难道该器件具备天线功能吗?

网友(2018-12-12):
射频测试接头。
正常情况,信号走板面上的两个端口,
当射频测试接头就是从上面看有一个圆环的,当它再被插上一个带有专门的射频接头的电缆时,内部的机械金属片起作用,信号从板面的一端传递到接头上去了。 而不是传递到板面的另一个端口。

通常,是研发调试,产线生产时需要的,首先确保了射频50欧姆走线系统,二是方便生产。

网友:
看看。多谢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