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

楼主(2013-07-03):
大家好,请问allegro16.3的格式可以转成pads吗?

网友A:
直接转错误太多
我一般都是先转为AD的,再转为PADS

楼主:
谢谢,网络表会错吗?

网友B:
先在Allegro里面Skill处理一下,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Allegro里面Skill处理一下,就可以导入了

怎么skill?请指教~~

网友:
按照Allegro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User's Guide操作便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转错误太多
我一般都是先转为AD的,再转为PADS

我有一个需要转,你可以帮忙转吗?

网友:
你有pads的网表,或者有PADS的原PCB文件,我就可以帮你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转错误太多
我一般都是先转为AD的,再转为PADS

大侠,你好,我有一个是Allegero的文件需要转成PADS的,你可以帮我转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