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虾帮忙看看,一删除过孔就提示出错关闭PADS,急!!!

楼主(2013-07-03):
  如题,不知道哪里出总量还是设置问题。

输出ASC后再Import就会所有的过孔都没了。求各路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
只是GND的过孔,单个删除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多个一起的肯定就死翘翘了

网友A:
在router里打开再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用 I 修复一下看看;或者导出ASC格式或者DXF格式再导入看看。

网友(点评):
I 修复不行,导出ASC再输入后会断网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里打开再保存就可以了。

    真的解决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 I 修复一下看看;或者导出ASC格式或者DXF格式再导入看看。

    再导出结构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导出结构文件试试。

问题已解决了,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解决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晓得,经验。一般pads文件出问题都用这几招,按i,导asc,转router。

网友:
    这个果断收藏.

网友C:
    感觉走线走的真好,在router里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走线走的真好,在router里走的吗。

拿别人的板来改的

网友:
    像个标清的机顶盒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