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FPGA封装是在官网下载的,做的封装直接fanout了的

楼主(2013-07-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FPGA封装是在官网下载的,做的封装直接fanout了的,,我直接用的这封装,但在用的时候把那些fanout全部删除了,结果在钻孔时它把FPGA的焊盘当成过孔了,是top_to_top类型的,,这样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啥,这样就搞成盘中孔了,影响BGA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啥,这样就搞成盘中孔了,影响BGA焊接吧

    这种BGA上的对面会放去耦电容,,必须得搞成盘中孔了吧,,不会影响BGA焊接的,现在PCB过孔是能够堵上的,顺便问下过孔一般绿油开窗吗?  以及开窗与不开窗各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

网友:
    打盘中孔的话要采用电镀填孔,这个费用可是很高的,建议不要打盘中孔,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BGA上的对面会放去耦电容,,必须得搞成盘中孔了吧,,不会影响BGA焊接的,现在PCB过孔是能够堵上的 ...

    放去耦电容跟你做盘子孔有关系吗,1mm的BGA放0402的电容完全没有问题哦

网友B:
    兄弟是在altera官网下载的吧,建议重做一下封装;做盘中孔没问题,树脂塞孔就行了,比电镀填平便宜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在altera官网下载的吧,建议重做一下封装;做盘中孔没问题,树脂塞孔就行了,比电镀填平便宜些。

    树脂塞孔靠谱不??我觉得树脂填的孔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树脂塞孔靠谱不??我觉得树脂填的孔不可靠啊

没有电镀的好,做过的也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