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加via不连通问题

楼主(2013-07-03):
我在pads 加via问题时,有的连通,有的不连通,报connectivity问题,详见附件!

网友:
左边那里没铺铜啊

网友:
检查下过孔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还有,是不是有复制过孔的,如果第一个有问题,后面复制的都会有那个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好一般过孔为偶数时,一般不会报错的。或许,是设置过孔有问题。

网友:
    你左边的有孤立孔,

网友:
    勾选 test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