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入门,高手帮看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3-07-04):
如图中两个电阻铺铜,两个电阻都是我同时做的,为什么铺铜时有一个电阻中间也被铺上铜了,有一个没有。这个是怎么控制的,请求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想控制电阻/电容中间不能走线,需要在封装库中添加routing obstruct (trace),这橛就可以了,在EXpedition中用规则设置不太好设置,因为器件pin到pin间距有大有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控制电阻/电容中间不能走线,需要在封装库中添加routing obstruct (trace),这橛就可以了,在EXpedition ...

恩恩,先试试,谢谢

网友:
    也可以在pcb中画一个plane  obstruct

    反对!: 1.0
    反对!: 1
    这是山寨做法,不应该鼓励

网友:
    试试改一下铜皮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