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与orCAD16.3如何共存

楼主(2013-07-04):
pads9.3与orcad16.3如何共存

网友:
    你看下系统环境变量里面的PATH值:
    C:\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AMCAD;%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DSROOT%\tools\bin;%CDSROOT%
更换下位置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orcad的lic环境变量不要使用LM开头的,改用CDS_LIC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