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坏TD1501_ADJ芯片

楼主(2013-07-04):
本公司新搞了一种POE交换机板,电源芯片用的是TD1501_AD芯片,把48V转成3.3V,但问题是经常会把1501芯片烧坏,而且后面的芯片跟着也被烧坏了。查了很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大家给的帮助,谢谢!

网友:
TD1501_AD 是techcode 的Buck吗?
输入范围最大为:45V.电信的电源范围一般为:36-72V.
另外: 除非特殊应用(成本/空间) 不建议使用buck实现 48V --+ 3.3V应用.
性能不好.在理论上也不合理.

楼主:
多谢您的答复,这个芯片是techcode的BUCK,我看规格书上最大输入电压是56V,应该满足设计需要吧?
以您的建议可以用什么芯片来代替呢?再次感谢您!

网友:
是从PoE受电(PD) ? 需要满足IEEE 802.3af or IEEE 802.3at 吗?
这样电路太多了. 找知名电源IC公司全有.
一般为 Flyback.

网友:
SiliconLab 的IC 价高质优。
电源领域主流厂商全有, 到他们的主页上search
高端 Maxim,TI(linear太牛,就不折腾了)
中端 PI,National. ST, FairChild,Onsemi 。。。
低端: 台企就不列了,
价格可以接受的不建议用 Local 的AC/DC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