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还有人用FPM做封装吗,如何才能正确生成呢

楼主(2013-07-04):
每次都是生成一个formart symbol,而不是package symbol,然后就提示无法保存
知道fpm是用的skill,但是有许多地方是加密的,也不知道改哪儿

网友(2014-02-24):
和谐版也可以用呀,只是每个封装都要去调整一下,要是原作者能修改一下就好了!!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3-10-07):
ALLEGRO自己的做元件向导生成也不错啊,十分方便。  要是连接器类,都是手工做,没有工具能生成

网友:
Library_Expert 貌似也不是免费吧?而且感觉不好用,不如FPM和LP wizard

网友:
16.6 要用Library_Expert  生成封装

网友:
果然,我用的是和谐版的?

楼主(2013-07-23):
果然,我用的是和谐版的

网友:
用LP wizard,不错http://115.com/lb/5lb7k5iv#
LPWizard 10.4 带破解.rar
115网盘礼包码:5lb7k5iv  115的

网友:
我是用 FPM 0.8 和 Allegro 16.6 , 並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 不過我用的是合法版本 , 我想應該是你的 Allegro 有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用 , 都很正常

也是allegro 16.6和fpm0.8吗? 能正常生成吗?我怎么无法生成psm文件啊,非要存成osm,但是报非法的element

网友:
16.5用FPM和LP Viewer 。。。。。。。。。用FPM生成的也不知道到底正确与否。。。得过且过 了,,,,

网友A:
我有用 , 都很正常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用fpm了,动手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