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灌水铺铜后无法看到底层

楼主(2013-07-04):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灌水铺铜后点击层窗口,怎么只显示顶层而无法看到底层,从而不好检查底层的铜铺的怎么样,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截图?

网友A:
    设置里有没有选择“Active layer come to fro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有没有选择“Active layer come to front”?

    这个是在哪里设置的啊

网友B:
    在TOOLS-GLOBAL的左上角

网友:
    你可能是不小心按了一下“D”键,而D键是锁定当前层,再按一次即可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OOLS-GLOBAL的左上角

谢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