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和 INAND Fash 要不要做等长?

楼主(2013-07-04):
如题,Layout的时候,NAND Flash和iNAND Flash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需不需要做等长处理?是否有标准?

楼主:
有大神吗,来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2楼已经回答的很好了,你只要不是故意把线搞得差的很离谱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吗,来解答一下

我那親戚說得沒錯,通常 200MHz 以下的訊號等長的要求沒那麼嚴格。

但我們公司大部份的工程師私底下有一個共識,避免 PCB Layout 無法無天亂走一通。

那就是 +/- 200 mil,意思就是說最長和最短的走線長度,不要超過 400 mil。

网友(点评):
狗大近来活跃度不够啊!

网友(点评):
天气热,狗版吃不消了,卧地休息。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在pads还是allegro的相关layout版块发贴啊,这里是硬件原理图版块。不是画pcb的版块。

网友A:
Vincent.M︰天气热,狗版吃不消了,卧地休息。

风吹摇摆︰狗大近来活跃度不够啊!发表于 2013-7-4 16:14

有汝等高手活躍於版面,吾恐狗位不保、寢食難安!

网友(点评):
哈哈 超级狗也有危机感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汝等高手活躍於版面,吾恐狗位不保、寢食難安!

个人觉得,时不时的出来蹦蹦,表示自己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点评):
用走的就好,怪可怕的,殭屍才那樣幹!>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时不时的出来蹦蹦,表示自己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同意!

你总在放狗粮,当然有贡献啦,像我都木有粮食奉献出来,每天出来蹦蹦消化点粮食
每天都存在,但是一點貢獻也沒有!>_<|||(小的是說我自己,別生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

你总在放狗粮,当然有贡献啦,像我都木有粮食奉献出来,每天出来蹦蹦消化点粮食

网友:
A 那请问DDR3 的等长线又是如何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