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创建不了,请版主帮忙。

楼主(2013-07-04):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Pins"))
while(axlSelect()
    axlDBCreateShape( 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t, "ROUTE KEEPOUT/L2",nil,nil )
        pindbid=car(axlGetSelSet())
    polydbid=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printf("pindbid =  %L \n" pindbid)
     printf("polydbid =  %L \n" polydbid)

以上代码:polydbid=car(axlPolyFromDB( car(axlGetSelSet())))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信息为空呢?

网友A:
创建shape的动作放到最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shape的动作放到最后试试

没有用,后面几行我只是用来测试用的

网友:
其实,你问的问题我没看懂,我只是觉得代码这样写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创建过shape后,axlGetSelSet()中的dbid会变成remove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