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的一块板子(A板)要从另一个板子(B板)接5V电源 但是5V上有个80M左右100mV 的纹波 经7233转成3.3V后纹波还在。A板工作的时候纹波放大了。我该怎么滤掉这个纹波呢?用电容和电感应该怎么滤掉纹波?  找不到干扰源B板也工作正常 但是A板有模拟部分对电源要求高一点。新手很多都不懂啊,求解决方法。

网友:
3.3V,100MV,才3%,一般电路都能接收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478-1-1.html这贴里狗大侠及其他人的观点你可以参考,没有具体原理图 PCB不好说事

网友:
    是 80MHz 100mV ? SW - Frequency  是多少?
要分清 Ripple 还是 Noise ?
    80MHz 已远离 穿越频率点.

楼主:
    A板芯片工作后纹波就放大到400mV左右,5V是用12V通过DC-DC转的SW - Frequency 1.25M  不知道是纹波还是噪音,因为比较规律我就叫他纹波了  晚点我整理下发原理图上来

网友:
    试试在输入A板的电源处加 小容值电容和小阻值电阻

网友:
    应该是你A板本身工作电流过大,而你的电源的负载能力不够导致纹波变大:
建议做如下处理:
1、调整电源输出,保证负载能力
    2、增加EMI滤波类电容,看看摊子里面关于电源的相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