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 HDL原理图中的告警

楼主(2013-07-04):
查看tools->markers->packager
可以看到以下告警信息
WARNING(SPCODD-357): The VCC3V3_OSC signal in the property POWER_GROUP=VCC=VCC3V3_OSC of the instance @ISHDT_LIB.ISHDT(SCH_1)AGE5_I25@XXXX_LIB.XXXXX_MODULE(SCH_1)AGE14_I113@XXX_INTERFACE.DS90LV017(CHIPS) is not global or is not present in the design.
        Add the signal name to the POWER_GROUP property for the instance or declare the signal as global.

电源网络这个是啥告警呢?使用的是那种没有电源管脚的原理图符号,电源 地是在属性里填写的那种。

网友:
Add 一个 电源symbol,在Attributes里将 HDL POWER 设置为VCC3V3_OSC,若没有这个属性直接手工添加

将一段wire连接到其上,对wire单击右键若出现 signal  VCC3V3_OSC\g,OK!

你已经成功的设置了一个global net:VCC3V3_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