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老板提供的原理图做出来不行,求大神点评

楼主(2013-07-04):
这是DC-DC芯片MC34063A的一种升压方案,BOSS要求参考此原理图做输入3~5V,输出5.2V/1.2A的电路,可我测得的数据是输入3.8V/900ma,输出5.2V,320ma;输出电流再大,输出电压就不能保持5.2V输出了。这个芯片正常是可以保持恒流稳压输出的对吗?

网友A:
你的输入功率够大吗?按照你的输出要求,电压5.2*电流1.2*效率85%=5.304Wt。假如你的输入为3.8V,那么电流等于I=5.304/3.8=1.4Am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功率够大吗?按照你的输出要求,电压5.2*电流1.2*效率85%=5.304Wt。假如你的输入为3.8V,那么电流等 ...

输入功率足够大,但是输出不能满足要求(5.2V/1.2A)

网友(点评):
最好有不能输出5.2V时电压的波形

网友:
C2的容值大了点,输出电容小了,C2=200pF       C3=100uF

网友:
PIN = 3.8V x 900mA =3.42W

POUT = 5.2V x 280mA = 1.664W

效能(Efficiency)大概只有 50%!

以前寫過一個 MC34063 的計算器,不嫌棄的話就拿去用。

照 Datasheet 的算法,電感 10uH 是小了些。

照算輸出應該還能再大一些,只不過效能要再搞好一點。

調整一些器件參數看看吧!

MC34063A Calculator.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ub]IN[/sub] = 3.8V x 900mA =3.42W

P[sub]OUT[/sub] = 5.2V x 280mA = 1.664W

下班回去登陆论坛看到版主的细致点评好感动~
电感和输出电容都往上调试过都不见效果,C2明天调试一下看看!早就收藏了超级狗有关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呵呵

网友:
1.电感感量选择合适的;
2.R2消耗了5%的效率;
3.pcb走线也要注意,大电流的走线要尽可能的粗,减小线损;

网友(点评):
哇!哇!哇!Switching Current 高達 5.4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班回去登陆论坛看到版主的细致点评好感动~
电感和输出电容都往上调试过都不见效果,C2明 ...

公式歸公式,MC34063 個人是沒做過大電流的應用,網搜了一下發現也沒太多人講超過 500mA 的應用,倒是後來在別處討論板看到有人這樣答覆。

MC34063 用 MOS 或三极管扩流一直就是个不很成功的事情,三极管要好一点、但一样发热严重,不如直接用专用的 3A 或 5A 专用 IC 好,如 LM2575, LM2576,  AP1501, MX723  ....请大家不要再费心机, 前人走过的弯路不要再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式歸公式,MC34063 個人是沒做過太電流的應用,網搜了一下發現也沒太多人講超過 500mA 的應用,倒是後 ...

万金油的东西,哈哈,MC34063效率不啥滴,好的能做到70%,一般也就60%,当然50%是低了点。不过这玩意便宜啊,一毛多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歸公式,MC34063 個人是沒做過大電流的應用,網搜了一下發現也沒太多人講超過 500mA 的應用,倒是後 ...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好人啊!
这个电路我调试了两天了,存在以下的问题:
1. 按公式算出来Ipk=2*Iout(max)(ton/toff+1)=2*1.2*2.7=6.48A;Rsc=0.3/Ipk=0.046R。调试过程中发现Rsc<0.2R输入就短路了
2. 根据Ipk=6.48A,开关管我用了6A的AO3416NOMS,可是发热还是很严重,估计超过70℃,Rcs也发热很严重,铜箔也是烫手的
3. 因为PCB的安装空间极其有限,这么少的元件也已经不能再容纳多一个了,所以电感和输出电容限于空间已不能再大了

问老板这个方案不理想要不要换个方案,不过需要重做,老板说不换了就这样先给客户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金油的东西,哈哈,MC34063效率不啥滴,好的能做到70%,一般也就60%,当然50%是低了点。不过这玩意便宜 ...

我查了一下效率高的(>90%)好像要好几块钱是吗

网友(2013-12-30):
给你一个图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