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99se文件后同步原理图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AD10导入99se文件后,在PCB中updata原理图信息的时候出现以下图片中的问题。求教,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CONTINUE

后面的网络也有此问题,也是直接continue吗?

网友:
    确认原99SE档中原理图和PCB网络一致并完整时,导入AD后,可试着先在AD的PCB编辑窗口内清空所有网络,然后再执行 从 SCH 更新 至 PCB 操作 (你的描述好似是从 PCB 更新 至 SCH?)
    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需要人工参与配对的窗口了,如果你的PCB文档不规范,清空网络并更新网络后,可能会有部分对象没有网络属性,此时可 在 PCB 编辑环境下 进行 物理铜 网络匹配操作来弥补网络属性缺失情况。

网友:
    99se原理图匹配AD的PCB,建议最好出网标对比。上面的框图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