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更新设计

楼主(2013-07-04):
如图所示 更新pads设计时出现错误
下图为更新时的选择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的原理图是什么做的?
PADS LOGIC还是ORCAD?

网友:
如果是PADS LOGIC,直接从原理图里ECO过来就行了,
如果是ORCAD的原理图,先从ORCAD原理图中,导出.ASC文件(这个文件还要按PCB修改一下),再把PCB与这个修改过的.ASC文件对比(就如你所操作的,但不是PCB与PCB进行比较)这后输出一个.ECO文件。再在PCB中导入这个ECO文件,就完成更新了。

网友:
comparion那页,comparion options上面3个都勾上,Name那个勾选第2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