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與DDR3 的DQS與CLK 問題

楼主(2013-07-04):
想請問各位前賢,以下幾個問題
1.DDR2與DDR3的DQS與CLK在layout上他的布線限制是否一樣呢?
2.DQS與CLK 走線是否需要等長?

网友A:
DDR3: dqs与clk不需要等长
DDR2: dqs与clk要做等长

网友B:
个人认为:1,DQS不需要跟CLK等长,读写数据都跟clk没有关系,只有DQS有关。但是在DDR的spec中会有一个要求,CLK读写命令出发到DQS前导脉冲有个时间间隔,并需要满足0.75~1.25个时钟的间隔,否则容易出现DDR兼容性的问题。2,DDR2跟DDR3在时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保证timing的余量即可。

网友(2013-08-08):
學到了~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1,DQS不需要跟CLK等长,读写数据都跟clk没有关系,只有DQS有关。但是在DDR的spec中会有一个要求, ...

您好
请问我经常看到DDR3的数据线,彼此并未遵守3w的间距,比如说4mil的线宽,就4mil的线间距 这样的设计 能跑的起来么 速度达不到max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我经常看到DDR3的数据线,彼此并未遵守3w的间距,比如说4mil的线宽,就4mil的线间距 这样的设计 ...

DDR走线的线宽和线间距是按照特性阻抗计算出来的,对于不同的板层厚度算出来的值会有不同。如果4+4的阻抗是匹配的,信号没有反射,系统稳定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DDR跑稳定的影响因素很多,信号质量,时序关系是相对重要的两点。
等长用来保证各路数据能够正确的采样,属于时序;线宽和线间距是为了阻抗匹配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2013-11-02):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1,DQS不需要跟CLK等长,读写数据都跟clk没有关系,只有DQS有关。但是在DDR的spec中会有一个要求 ...

你好,请教你个问题。关于DDR3的拓扑结构的问题。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片DDR3,使用菊花链的结构。处理器是飞思卡尔的P1020。我的想法是时钟、地址、控制线设计为一组,等长设计,分别送到2片颗粒中,由于走线长度有差别,CPU到DDR_1的距离和DDR_1到DDR_2的距离相差不是很大。DQ、DQS、DM有2组,分别连到2片颗粒上去。我的疑问就是:CPU同时对2片颗粒发送指令,指令到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数据到达的时间还是差不多的,这样能行吗?同样的问题也存在读的过程中,读取的时候分别收到指令,数据也是先后的送到CPU,这个时间差能允许吗?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可能是我对DDR3本身不了解吧。如果是一片两片还好,如果有4片DDR3,这样他们之间的时间差更大了,问题更明显。请给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 dqs与clk不需要等长
DDR2: dqs与clk要做等长

从datasheet中可以看出,DDR2的 dqs与clk要做等长,但等长只要控制在500多mil里就可以了,所以说对等长的要求不那么高了

网友(2013-12-18):
一般情况下 DDR3 有 'leveling'功能校准 ,这样DQS和CLK 就不需要等长处理。(具体有没有这个功能以芯片资料为准,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
DDR2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从时序来说 DQS是受到CLK 触发的,所以需要有个时序约束,只不过这个数值可以比较大。

网友(2016-04-19):
ck与DQS只与颗粒有关?不同厂家的颗粒是不是要求会不一样???

网友:
你最好把你相关的数据线写出来,时钟线最好等长,还有就是时钟线跟数据线长度不要错太远。

网友(2016-06-27):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11-22):
其实DQS和CLK ddr3也需要做的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B:
DDR走线的线宽和线间距是按照特性阻抗计算出来的,对于不同的板层厚度算出来的值会有不同。如果4+4的阻抗 ...

不对吧  4+4如果是差分对,可能是保证阻抗。4+4如果是DQ数据线,那就是不符合3W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