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翻转布局怎么操作

楼主(2013-07-04):
同上,我在一个文档说有pcb翻转布局,但是没有说具体操作,在此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是说顶层的器件放置到底层吗。拖住顶层的器件按下L就到底层了,拖住底层的器件按下L就到顶层了。
还是说,将底层的器件镜像来看呢。按下V+B就可以将底层镜像了。其他操作都一样了。镜像回来,再按下V+B就回来了。

网友:
    说的应该是镜像吧

网友:
    镜像布局:相同模块布局A布好后,按x或y,导出坐标文件,再把坐标文件导入布局A,镜像布局就可以了

网友:
    在这里右击

网友:
    选择View——Flip Board我一般都是这样翻转的

网友:
    按VB把板子翻过来看。

网友:
    按VB翻转或者将板子切换3D模式翻转后再切换回2D模式也行

网友:
    原来可以按VB翻转,学习了。我都是先3d查看,再用shift+鼠标右键翻过来,在回到2d

网友(2013-08-17):
    右键点下面的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