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R阻抗的疑问

楼主(2013-07-04):
已经让板厂做50R阻抗的线,串上100pF的电容对原来线的阻抗有多大影响,有必要添加电感电容做阻抗匹配吗?@2.4GHz

网友:
阻抗匹配只关心你rise time 和fall time,还有看你链路,比如你上升时间是t,PCB传输时间为s=140ps/in,如果你链路长为l,   t>l/s,不匹配对你来说也不影响,反射全在上升沿里,不影响采样,再说,电容只会加大你上升沿的时间。

网友:
电路上加任何器件都会影响50欧姆阻抗,都需要匹配的。

网友:
影响不大,相当于隔直电容了。一般情况不用再匹配,当然,以实测为准。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