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外框以及place_bound问题,求回复

楼主(2013-07-04):
    请教一下,我把焊盘创建完成后,有没有什么命令能够让cadence自己创建丝印外框以及place_bound。这样会节省我做封装的时间!

网友A:
    如果是创建比较常规的封装的话,可以利用封装创建向导来创建。
执行File-New,drawing type选择package symbol(wizard)。

网友B:
    因为它不知道你要画什么样的啊

网友:
    candence还没强大到你想怎么画他都知道的境界,你可以通过 ZCOPY命令进行shape的复制,复制过程中内缩或外放就可以画了,然后对shape再进行decompose shape就可以变成封闭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不知道你要画什么样的啊

哦,那必须得要把轴计算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创建比较常规的封装的话,可以利用封装创建向导来创建。
    执行File-New,drawing type选择package sy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