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普通IO能驱动MMCM吗?

楼主(2013-07-04):
map的时候总是报错 :ERROR : Place : 1155 - A clock IOB/MMCM clock component pair have been found MMCM site pair. The clock IOB component <xx>is placed at site <M22>. the corresponding MMCM component <XXX> is placed at site <MMCM_ADV_X0Y7>.The clock IO can use the fast path between the IOB and the clock manager if
a) the IOB is placed on a local clock capable IOB site in the same horizontal clock region pair as the MMCM site (fastest dedicated path),
or b) the IOB is placed on a global clock capable IOB site which has a dedicated fast path to all MMCM sites.

ISE建议用 CLOCK_DEDICATED_ROUT = FALSE 来使error变为warning。

请问,是否还有别的方法?

有的情况即时使用CLOCK_DEDICATED_ROUT = FALSE,还会出现:
physDesignRules:2053 - unsupported MMCM_ADV configuration. The signal xx on the CLKIN1 pin of MMCM_ADV comp xxx with COMPENSATION mode ZHOLD must be driven by a clock capable IOB.

请教,这个如何解决?
因为pcb已经做好,pin的位置都固定了,没法把时钟信号重新连dao clock capable IOB的pin上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