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路和LDO电路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7-04):
      能有朋友帮忙解释下:线性电路和LDO电路区别是什么?

网友:
VIN 和 VOUT 所需的電壓差被稱為 Dropout Voltage

早期的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選擇不多,通常只有 78xx 和 79xx 系列可用。但這幾個系列的效能並不太好,VIN 和 VOUT 要大於 2V 方能保證正常的工作。

後來技術的進步,新一代的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可以在 VIN 和 VOUT 小於 2V 的狀況下工作,這些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就被稱為 LDO(Low Dropout)Regulator

如果依電子發展歷史來看,Dropout Voltage < 2V 的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都可以稱為 LDO,但由於第一代的 LDO LM1117 推出,Droupout Voltage 就是 1.2V。

所以業界有個說法,就是 Dropout Voltage =< 1.2V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就可以被稱為 LDO(Low Dropout)Regulator。但此僅為一個不成文的共識,並非一個明文標準,所以僅供大家參考。

支持!: 5.0 反对!: 5.0
反对!: 5
每次到硬件区,都有新知识!多谢版主的的贡献。
经典狗粮,不过期,严重支持

网友: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关键词:低压差

网友:
超级狗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V 和 V 所需的電壓差被稱為 Dropout Voltage。

早期的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選擇不多,通常只 ...

狗版时间真多!俺也说点自己的理解:

1、线性电压调整器利用串联调整管(BJT或者FET)对输入电压产生一定压降来产生所需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经反馈采样提供给调整管的控制输入端,达到稳定高精度的输出。
2、传统的线性电压调整管是NPN三端稳压管,内部使用一个PNP管来驱动NPN达林顿管,输入输出之间存在至少1.5V~2.5V的压差。
3、新一代LDO是利用PNP管(FET)作为调整管,导通压降很小,满载跌落电压的典型值小于500mV,轻载压降仅有10~20mV。
4、准LDO介于NPN稳压器和LDO之间,导通管由单个PNP管来驱动单个NPN管,跌落压降介于NPN稳压器和LDO之间,如AP1117和LM1117典型压降1.3V。

主要参数:
1、压降:首先根据需求确定压降范围,若5V转3.3V一般选用准LDO即可,3.3V转2.5V可用LDO。
2、输出电流:调整管稳定输出能达到的电流,以及此时稳定压降值。
3、精度:输出电压初始精度一般有±1.0%、±1.5%、±2.0%,在工作温度下可达到的精度,一般也要求±2.0%以内。              4、快速启动特性
5、地电流:无负载时地电流及满负载时地电流分别表征调整器的静态损耗和一部分工作损耗,由于线性电压调整器本身热耗不是很大,因此静态电流和地电流所产生的功耗相对也比较明显。
6、其他功能:具有限流、热保护、欠压锁定、独立使能功能

使用注意事项:
1、对于三端NPN稳压器及内部输出未做补偿的LDO,输出电容必须选用有一定ESR值的电解电容,以确保电路稳定,此时就要考虑低温下电解电容的工作特性。
2、对于准LDO及有补偿的LDO,一般选用瓷片电容做输出,同时组合2-3个不同量级的小瓷片以抑制纹波。
3、对于有上电时序要求的系统,要注意LDO输出电压与其输入电压之间的瞬态关系,比如给SOC供电的3.3V、2.5V、1.8V电源系统,2.5V和1.8V由外部LDO供电时,有的LDO在输入未达到3.3V时,输出即可达到1.8V或者2.5V,需要关注规格书中的测试波形。
4、对于低压但动态变化大的负载,选用线性电压调整管要加强测试。
5、针对RF或者高精度ADC等应用的线性调整管,要特别关注其PSRR指标,尤其满载情况下,LDO的PSRR不能太差。                6、在成本敏感的设计中,可以采用BJT调整管来替代调整器,并考虑封装兼容,另外需要关注SOC是否内置BJT的控制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