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NMOS控制正极电路

楼主(2013-07-04):
大家都知道保护板都是用NMOS控制负端,用PMOS控制正端来实现保护的,但是有的保护板是用NMOS控制正端的

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此原理图是保护板电路,使用分离式元器件;集成芯片DW01+8205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当DO与CO低时;P-与B-导通。否则不导通。

楼主:
如果用NMOS断正的电路怎么弄呀

网友:
用NMOSFT控制正端,需要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