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板厂商能制作最小做多大的PIN,及PIN的最小间距是多少?

楼主(2013-07-05):
需要建个很小的封装,请厂家能给个参数,谢谢!

网友A:
按照你图中这个照片显示来看,是焊盘4mil间隙4mil,这样的封装,制版厂家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下线宽就好了,不要超过焊盘了。

网友:
PCB制版是可以加工出来,但是钢网能不能做出来就不一定了啊。因为太小了,需要与相应的供应商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图中这个照片显示来看,是焊盘4mil间隙4mil,这样的封装,制版厂家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设计的时候需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图中这个照片显示来看,是焊盘4mil间隙4mil,这样的封装,制版厂家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设计的时候需 ...

请问现在制板厂商最小能做多大的PIN,及PIN的最小间距是多少?能比我这4mil更小吗?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加工能力而定的。好比国内加工水平做个4mil的盘已经到极限了,但是在国外的水平就很轻松,国际上的加工能力能做到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国内厂家最小应该可以做到3.5mil。但是成品率应该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