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复制问题

楼主(2013-07-05):
dedesigner原理图设计时,复制一部分原理图,怎么能将网络名一起复制??默认情况下复制出来是系统自动编的网络名

网友A:
Netname 可以一起复制过来. Ref Number 说不清楚.
还没有找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name 可以一起复制过来. Ref Number 说不清楚. 还没有找到规律

楼主:
d202c83e

楼主:
论坛抽风了

楼主:
netname怎么复制啊?我复制的时候都变成自动编号了

网友:
    粘贴的时候点右键,Options下面有选择 copy net names

网友:
引用 楼主:
    netname怎么复制啊?我复制的时候都变成自动编号了

    我没记错的话 有设置的选项卡的,你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name 可以一起复制过来. Ref Number 说不清楚.
    还没有找到规律

12楼正解,如果想让参考编号保持一样请将preserve packaging info on copy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按12楼说法解决了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在SETUP-->>SETTINGS...将红框里面UNIQUE NAMES ON COPY  的勾去掉试试。我这里用的是2007.9的版本 ...

是的,果然可以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