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间距问题

楼主(2013-07-05):
我走的差分横向间距与垂直间距不同,这个怎么修改过来,在哪里可以设置一下,谢谢高手们回答

网友A:
你要在Router里一起移动差分线,这样才能保持间距。
差分线只要设定好线宽线距之后,是不会有间距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Router里一起移动差分线,这样才能保持间距。
差分线只要设定好线宽线距之后,是不会有间距问题的。

是最后调线,有时候间距就不一样,水平12MIL,我设的是6MIL,最后还是12MIL,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将一根线锁定,设置线宽线距后,DRC模式下调整另一条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差分的网络规则优先权限最高,如果设好了,在Router里面的DRC下面移动线应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