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可否直接对过孔赋与网络,,谢谢

楼主(2013-07-05):
allegro中可否直接对过孔赋与网络,,谢谢  ,,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不能的
要打铺地过孔的话,只能一边拉地线一边打孔,很麻烦。
另一个办法就是做过孔阵列,那里可以给过孔赋网络,但做阵列出来的过孔非常难控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
要打铺地过孔的话,只能一边拉地线一边打孔,很麻烦。
另一个办法就是做过孔阵列,那里可以给过孔 ...

恩,,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只要PCB板上有的网络都可以给过孔赋与上这个网络的,就是连接上这个网络再连同网络属性一起复制过孔就可以了。。,谢谢哈

网友:
不连网络而是直接赋予一个网络名?搞错了怎么办?本来连在了VCC上,你赋给了GND怎么办?

网友:
    可以,通过Skill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