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ED 恒流设计的请教

楼主(2013-07-05):
大家好,我又来要粮食了。

大家好,最近小弟要做一个显示屏backlight电路的恒流源电路部分。目前选定的芯片为MAX8790A,显示屏的背光要求为30v,60mA。

小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特来请教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MAX8790A有6个channel,每个channel能提供最大27mA电流;显示屏有两路(每路有个阳极和阴极接口)。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使用几个channel,显示屏的每个供电回路(及一个阴极接口和一个阳极接口)应该接几个channel,还是说都一起接上。

请做过这方面设计的大神教教小子。

另外显示器型号为AA084XB01

再次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不吠吧~您在哪家公司服務?盡用 Maxim、TI 這些邪惡美帝的產品。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单路的呢?单个LED+,单个LED-的 boost IC呢 ?

网友(点评):
單路表示每串電壓都一樣,但不保證每串電流都相同,大一點 7 吋以上的屏幕容易造成背光不均勻。當然如果你是那種「便宜就好」的使用者,那就隨便啦!^_^

网友:
好吧,大家來 《搶錢! 搶糧! 搶女人!》
如果都搶不到,可能只剩下 SUPER GO 的過期狗糧了!

网友(点评):
感谢版主大人~~~呼叫SUPER_GO斑竹~~come on~~~man~~~

网友:
Skyworks SK81452 or SK81453

  • 應該比 Maxim 便宜
  • MOSFET 內建
  • 最低輸入電壓 2.5V,電池供電也能適用。

这干货不错
希望不是过期狗粮!

网友:
风吹摇摆︰希望不是过期狗粮!

這兩顆芯片是 AATI 被 Skyworks 併購後才發表的,因為編號開頭是 SKY 而不是 AAT。

時間在一年內,應該還沒過保存期限。

网友:
MPS,夕力杰。大把这个样的DC-DC,比Skyworks MAX,性价比高,交期好。

网友:
哇咔咔,skyworks同样是美帝的说

网友(点评):
把它買下來就是咱們中國人的。^_^

网友:
是美帝,但是不是很邪恶

网友:
其實我看過規格最好的是這一顆︰

踢哀(TI)LP8556
Linear Diming + PWM Diming 保證無色偏
Shfting PWM 將電流干擾減到最低

但口袋要深一點!

网友A:
好吧!應六樓要求去邪惡的 MPS 逛了一下。

MPS3386

  • 6 String Diming
  • VIN = 4.5 ~ 25
  • VOUT = 50V Maximum
  • MOSFET 外掛

首先谢谢SUPER_GO版主~~~您老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應六樓要求去邪惡的 MPS 逛了一下。

MPS3386

首先容小子再仔细的说下自己对此处电路设计的不解之处。由于自己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此处设计,多有不解之处。另外目前公司的其他硬件工程师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所以还没能有很确切的方案。
1、没能理解显示屏的datasheet。datasheet上给出LED current为60mA,30V;又给出一个absolute  led current  最大值max为180mA;显示屏有两串led,及电源接口提供了两个阴极(LEDC1,LEDC2)两个阳极(LEDA1,LEDA2),其中LEDC1和LEDA1为一组,另外两个为另一组。我的疑问是显示屏这给出的LED current为60mA,30V是指一路的LED的电流,还是总的电流。若60mA为一路电流,那么两路加起来就应该是120mA;若为总的LED电流则总的电流为60mA.  此处求SUPER_GO版主解答下

2、关于IC多个string如何去驱动我的两路LED。假设有6个strings,分别取名为FB[1:6],每路输出设为20mA,显示屏有两路LEDs(如1中所提),每路LEDs的电流为60mA。
那么FB[1:3]对应LEDC1,LEDA1;FB[4:6]对应LEDC2,LEDA2这样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结构如图所示。
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容小子再仔细的说下自己对此处电路设计的不解之处。由于自己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此处设计,多有不解之处 ...

沒有屏幕的規格,只能根據經驗做一些猜測。

一般 LED 建議的最大工作電流約為 20mA ~ 25mA。60mA 應該是指屏幕背光建議的最大工作電流,意思就是說背光不要超過這個值,否則 LED 容易老化、壽命會變短。180mA Absolute Current 應該是指,背光超過 180mA 有立即燒毀或損壞的危險。

若 LED 只有 2 串,調光控制(Diming Control)就使用 2 串即可,其它輸出及迴授空接。但您每串的電流需要高達 60mA,MPS3386 每串調光能力只有 30mA 可能就不適用了。因為這類芯片是定電流源輸出,輸出電壓是隨電流調整,所以一般是不建議兩個輸出並在一起使用。

而 Skyworks SKY81452 和 SKY81453 每串調光能力可達 60mA,應該剛好符合您的需求。

中、大尺寸屏幕如果有多個背光輸入最好不要並接一起調光,參照我給二樓的說明。當然如果屏幕內部本身就將 LED 並在一起,那就只好照外部的接腳數目做設計。

單路表示每串電壓都一樣,但不保證每串電流都相同,大於 7 吋以上的屏幕容易造成背光不均勻。當然如果你是那種「便宜就好」的使用者,那就隨便啦!^_^

网友:
其實,如果屏幕背光 LED 最後只有 2 串接出來,乾脆照 2 樓講的用一串的 IC 並在一起控制就好。

因為用 6 串的 IC 是有點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屏幕的規格,只能根據經驗做一些猜測。

一般 LED 建議的最大工作電流約為 20mA ~ 25mA。60mA 應 ...

小子附上显示屏规格书,请SUPER_GO斑竹耐心教教小子~~确实没看明白datasheet上面的led current电流指的是一路的还是两路加起来的。
希望版主耐心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子附上显示屏规格书,请SUPER_GO斑竹耐心教教小子~~确实没看明白datasheet上面的led current电流指的是 ...

Absolute LED Current = 180mA Maximum 是指會燒壞的電流沒錯。

IF = 60mA 是指一串或兩串加起來的電流,規格資料是沒寫得很清楚,但應該是指一串 60mA。因為它有一個暗示性的規格,|VF1 - VF2| < 2V,這個是指兩串 LED 順向導通電壓(VF)的均勻度。從理論上來說,IF 也是每串個別算才對。

谢谢———SUPER_GO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olute LED Current = 180mA Maximum 是指會燒壞的電流沒錯。

IF = 60mA 是指一串或兩 ...

首先由衷的感谢版主您熬夜给小子解答疑难~~

然后就是小子说的那个电路图接法问题。图是小子之前设计的逻辑接法,每3串控制一路LED,因为小子使用的显示屏是8.4寸,需要保证良好的背光效果,使用一个IC控制效果应该会比较好。小子的产品由于性质比较特殊,主要考虑性能、效果、可靠性,成本次之。
另附上一份参考文档资料。
希望版主帮小子看看这种接法可靠性、效果如何。图在11#,小子之前发上去了。
在此,小子先谢谢SUPER_GO版主~~

网友:
看了你的资料,LCD的背光驱动电流要求每路是60MA(正常工作)。那个180MA是指最大的工作电流,而且是只两路加起来不应该超过180MA的电流。你设计的驱动电路的电流每路能够满足60MA就好了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