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板能导出原理图吗?

楼主(2013-07-05):
一般原理图在有相应的PCB封装时,可以通过ECO导入到PCB Layout中,我想问下  PCB Layout 能不能倒推过去啊!就是有PCB文件,也有相应的封装库。能不能导出原理图啊? 有哪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先从Logic中调用与之PCB中相对应的器件如电阻、电容、IC等放置于SCH工作区,
然后调整SCH与PCB中器件位号一致,
再执行后向更新(即PCB to SCH),更新完后SCH中的每个器件都有与PCB中对应的网络。
再通过这些网络调整SCH并优化。
整个过程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因SCH中库可能性会没有还得新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