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verilog 如何定义常量数组?

楼主(2013-07-05):
我想定义一个常量数组,一开始用parameter ,当数组较大时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试过以下两种方法:
1.用UDP 发现不行,书上也没说这样不可以,可是编译不了
                  // num utput
                4'd0        :        7'H3f;
                4'd1        :        7'H06;
                4'd2        :        7'H5b;
                4'd3        :        7'H4f;
                4'd4        :        7'H66;
                4'd5        :        7'H6d;
                4'd6        :  7'H7d;
                4'd7        :        7'H07;
                4'd8        :        7'H7f;
                4'd9        :        7'H6F;
                4'd10        :        7'H77;
                4'd11        :        7'H7C;
                4'd12        :        7'H39;
                4'd13        :        7'H5E;
                4'd14        :        7'H79;
                4'd15        :        7'H71;

2.写入 text文件里 用  $readmemh("seg7_code.txt",code_table); 编译通过可是据说 initial 是不可综合的,我的数据怎么放进去呢?,而且这个也不是常量啊。怎么办

网友(2013-09-03):
可以使用rom。

网友:
initial 是不可综合的这个不用说了,写数据直接写在rom里就可以,我想这个不难吧,case语句带写OK了呗。定义常量一般是parameter这个是正确的。多了的话就放rom里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