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复制NET自动加1

楼主(2013-07-05):
如题在orcad中向要复制网络的时候,软件自动给后面是数字的网络加了1,那里可以这只让软件在复制的时候不自动加1吗?

网友A:
印象是CTRL+拖曳的複製方法會+1
但使用CTRL+C 複製,CTRL+V貼上就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是CTRL+拖曳的複製方法會+1
但使用CTRL+C 複製,CTRL+V貼上就不會了

确实如此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