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将多个选中的顶层元器件一次性的移到底层

楼主(2013-07-05):
如题,
单个的元器件会操作,因为要移动的器件比较多,所以在此请教各位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
是不是按L

网友:
    选中要移动的元件,拖动状态中按L就能实现顶层到底层货底层到顶层的操作。

网友:
    按SHIft+点击 多选  选择之后按照楼上的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