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分析OTG

楼主(2013-07-05):
    烦请分析如下电路
    R47、R61、R60的作用
    是不是不用这三颗料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
    OTG_ID通过D10也可以使Q4导通,为什么要加上R47、R61、R60

网友A:
先要弄清楚,OTG功能是USB外接从设备(如U盘,鼠标等)工作,这些从设备是需要USB对它供电。
    但USB有时要接电脑,当从设备用,就不需要对外供电,而且电脑USB有对外输出5V.

    这样一来,USB有时对外输出5V电压,有时有5V输出,

    由于这个情况,这个USB接口就需要知道,所接的设备是从设备,还是主设备(也就需要知道对外供电,还是供电进来),
    这就有了USB_ID这脚用来检测。

    当使用OTG功能时,需要USB转接头,这个转接头的第4 PIN是与第5脚连在一起的,(普通的数据线是没有连在一起)
    也就是有OTG转接头插进来时,USB_ID是低电位,由上图可知,此Q4截止,Q15断开,
    另由于二极管固定压降0.7V,OTG_ID由3.3V变低,让主控知道有OTG设备插进来了,软件打开5V升压电路,即USB_HOST有电,且与VBUS断开。

当电脑USB线插进来时,USB—ID没有接地并有R61上拉至3.3,或由R47上拉至5V.打开Q4,Q15,
    从图来看,R47与R61应该是二先一的,不能同时贴。

(备注:问这个问题的人一般是软件工程师,所以就啰嗦了

    另如果是硬件工程师,其实R61完全是个多余的电阻,已经可以由R60加D10上拉OTG_ID,加不加R61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弄清楚前面讲的,这个电路可以做的很简单,可靠。

网友:
    2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弄清楚,OTG功能是USB外接从设备(如U盘,鼠标等)工作,这些从设备是需要USB对它供电。
但USB有时要接 ...

    感谢,应该可以把D10直接短路,选择R60提供上拉,去掉R61 R47.请问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应该可以把D10直接短路,选择R60提供上拉,去掉R61 R47.请问是不是?

不用那么麻烦,你可以死只焊R61,其他不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你可以死只焊R61,其他不焊啊

只要R61 OTG_ID没上拉了,就默认识别成OTG了

网友:
    2楼解释的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应该可以把D10直接短路,选择R60提供上拉,去掉R61 R47.请问是不是?

使用R47时,连接USB电源可以自动开机.
    使用R61(不使用R47)时,连接USB不能自动开机.

    如果不考虑接USB自动开机问题,就可以"D10直接短路,选择R60提供上拉,去掉R61 R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