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滤波有什么用1个电容串一个电阻

楼主(2013-07-05):
(图片)

楼主:
这个电容串1个电阻不知道是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VBAT是接电池的吗?

网友:
应该是保护的吧。假如VBAT电源包含很大功率成分的高频交流分量,那么就在那两个电阻上消耗掉。

网友:
我看这块像是电源输出端,因为陶瓷电容的ESR很小,人为的加上电阻增加ESR。方便环路设计,使电源输出稳定。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它加上电阻的作用是分开地,模拟和数字的地得分开有0ohm电阻分也有电感分。
可能画原理的人为了省事,就直接把分离用的电阻加在了去耦电容下面,然后电阻再接地。

网友:
5楼是正解,这个0.1的小电阻是为了增大电容的ESR,如果ESR太小,有可能会引起输出的震荡,一般在电源的输出端。像TI的有些LDO就要求这样设计。

网友:
这个结构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电容的ESR,是电源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不能轻易产生谐振,增加这个小电阻类似于降低了谐振网络的Q值。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A:
    踢哀(TI)過期狗糧今日特惠,只要 RMB$99!

    In most of TI’s regulator data sheets, a minimum capacitor value is specified and an ESR vs output current for that output capacitor (and usually another capacitor) is provided. A typical curve for the TPS76050 is shown in Figure 2.

网友:
    这个电阻电容串行在一起,叫做snubber! 防止电源中的高频干扰! EM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踢哀(TI)過期狗糧今日特惠,只要 RMB$99!

    In most of TI’s regulator data sheets, a minimum capac ...

斑竹,5楼说的这个电容是放在LDO输出端用来相位补偿的,但楼主的这个电容好像是放在VBAT入口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5楼说的这个电容是放在LDO输出端用来相位补偿的,但楼主的这个电容好像是放在VBAT入口的哦。

    沒有全部的線路圖,都只是一種說法。

    接的是電池,但是如果有線性充電芯片(Linear Charger)能對其充電,線性充電芯片(Linear Charger)等同於定電流輸出或是輸出電壓可變的 LDO。

也有人說,這樣接是因為鉭質電容漣波電流(Ripple Current)耐受力較低的一種防爆措施,但電路圖也看不出用的是哪種電容。

    我之所以給了兩位樓友分數,是很驚訝有人知道 LDO 輸出電容的 ESR 不能太低,踢哀(TI)建議必要時串接一顆小電阻這件事。(高手很多啊~)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啦!

    之前有人提問,電源設置 RC 線路的目防湧浪或是做延遲?大家的意見和看法也很多。

    我只能說,很多問題的答案會和提問的方式有關,就看你信誰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全部的線路圖,都只是一種說法。

接的是電池,但是如果有線性充電芯片(Linear Charger)能對其 ...

 不愧是斑竹,在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