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ENTOR下如何定义user draft layer,如何拼版

楼主(2013-07-06):
新手请教下:

 1、mentor下如何定义user draft layer
2、如何拼版
3、如何设定输出叠层的参数,FR4层厚,铜厚等。(这里不是指set parameter中的,而是应该有个board geometry dimension这样的层,这个层里面注明层厚,铜厚,线宽,阻抗等),PCB厂家应该从GERBER中看不到Set parameter中的参数吧,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解决办法,不过不是技术上的:问制板厂家,你项添加的要素,他们熟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