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一次性将所有的丝印改成一样大

楼主(2013-07-06):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画好板后,发现丝印尺寸不统一,现在我想将所有丝印改为一样,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将所有的丝印都改成一样大小的呢。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过滤器选择文字,然后框选所有整体修改成一样大小字体和线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直接右键,select documentations,然后全选丝印,统一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