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与ARM接口的疑问

楼主(2013-07-06):
如图中,ARM的DDR2接口与DDR2数据接口为什么不是D0对D0....D15对D14呢?在RK的平板方案中也见过这种接法,想问一下这样的话处理器是如何传数据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啊?还等着学习下呢!

网友A:
1. 这种接法是对的,我验证过;
2. 需要同组内才可以交换数据线;
3. 原理是内存的数据线只是存放数据,而CPU是根据CPU的数据线来存取,与内存的数据线顺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种接法是对的,我验证过;
2. 需要同组内才可以交换数据线;
3. 原理是内存的数据线只是存放数据,而 ...

3Q。是的,相当于存数据到一组容器,数据按什么顺序放就按什么顺序取。有时为了布线方便而调整组内的顺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是的,相当于存数据到一组容器,数据按什么顺序放就按什么顺序取。有时为了布线方便而调整组内的顺序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3-08-18):
3楼正解

网友(2014-11-11):
为了LAYout方便,你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存进去就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读出来,结果是一样的,Lane组和Lane组之间可以调换,Lane组之内顺序可以调换。

网友:
一看就不是做硬件的,这类线要根据你ARM机本身的引脚来定义。

网友(2015-02-28):
3楼正解。不懂8楼是什么意思。

网友:
1、对于控制器而言,连接到内存颗粒的数据线是通过一个叫PHY的接口实现的,无论PHY跟内存颗粒之间怎么连,我只要保证PHY到控制器的32bit/64bit数据线顺序按照控制器要求排好就行了。
2、同组交换数据线或者非同组交换数据线,这些都取决于PHY的设计,由于PHY集成到了CPU中,也就说取决于CPU的设计了。这里之所以验证没有问题,是因为软件配置已经对应了,如果不改软件,互换一根数据线试试,应该不会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