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arning: DxDesigner can't connect to Central Library

楼主(2013-07-08):
新系统,换了路径,原来的项目打开后就显示这个了,搞了一阵子了,摸不着头脑。
望高手赐教。
注,项目用的是DxDataBook。

楼主:
解决了,谢谢所有看过帖子的人。
具体的办法是:用文字编辑器打开项目文件,将所有的关于库的路径都修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3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下详细些的操作步骤吗?

楼主:
回楼上,用windows记事本打开你的项目文件,比如 ABC.prj, 会看到很多路径,把它们改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用windows记事本打开你的项目文件,比如 ABC.prj, 会看到很多路径,把它们改过来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