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thermal (焊盘 热焊盘 区别)

楼主(2013-07-08):
  pads - setup - Pads Stacks 打开 Pads Stacks Properties
里面Pads style 两个选 项  Pad 和 Thermal (焊盘 和 热焊盘)

请高手们解释这两个的区别.什么时候 选  焊盘;  什么时候  先 热焊盘.
查找些信息也没看很明白

网友(2013-11-14):
    同问~~~
    在Allegro内thermal只对负片起作用,对于正片则不使用。
    但是在Pads中试了一下,即使内层设置为正片,内层的pad使用的也是thermal的设置。这是什么原因?实际使用中应该怎么设置?